宏基显示器 开机屏闪 一亮一灭。。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03-1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是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啦,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啦

网友A:
那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嘛
直接改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嘛
直接改块就行了

哦 好的。。谢谢你哦。。我去改个高压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