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器进PE好慢啊 用PE进到桌面没有C盘怎么

楼主(2013-03-18):
客户走了
高手快来啊

台式机器装系统  进PE速度好慢 到桌面打开我的电脑里C盘不显示大小装不了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啊??、里面还有重要文件怎么能提出来???紧急

网友:
同常是C盘有问题引起i的,格式化一次C盘再进PE试试

恩 格式后好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嘛。

网友:
硬盘有问题,用PE带的工具检测下硬盘

网友:
还在不断的学习中

网友:
这个PE有些老了,不支持最新的主板,楼主可以下个新PE,最好这个PE有win8版本的,都可以识别硬盘的。

网友:
问题 至于 怎么出现的 我也说不来  我的 解决办法是 用U 盘 做成 PE 系统   等进入第一个画面  选择diskgem 分区工具  先格式C盘 再 进入PE 系统 非常的 快    要么 进PE  系统 真 慢  就算进去 点 桌面的任何 文件  都卡的不动
文件 复制出来  那只能找 恢复 的 一些软件了

顶 就是这样的 只是东西被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