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待机0.014A不触发 3V 5V电感持续有电压

楼主(2013-03-18):
型号:联想E420
板号:LLW-1
故障:待机0.014A,不触发
检测:1:不触发先查待机,此主板待机3V 5V是待机芯片BD95280线性3 5V提供的,插电瞬间3V 5V电感有电压。过后变为0V。带是此主板3V 5V线性正常,3V 5V电感一直都有电压。不用想通病,换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由于此芯片假的太多,于是用论坛提供的用BD9528该电路。NND还是一个鸟样。没办法查IO工作条件供电都有。EC RST3.3V 找不到时钟,据说时钟是EC自己产生的,但是看图纸77PCH-SUSCLK-KBC是由南桥发来的 ,无电压。难道是南桥坏了??南桥RCT供电正常。EC20RSMRST-KBC无高电位。
电路图分析,待机时RSMRST-KBC应该是高电位才是。这个信号有EC发出但是高低电位是由3V 5V -POK控制。断开3V 5V -POK还是一样。给RSMRST-KBC一个持续高电开机无CPU电压 应该是时许不对。现在怀疑南桥问题。但是总共就收客户200元 已经花了100元成本,不想再继续了,但是做维修的,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是何处导致的。。。。。。。
请教问题:1:EC时钟到底是是给的。2:RSMRST-KBC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来。3:为什么3V 5V一出来就就没有,肯定是要有一个信号,EC到底是如何检测到3V 5V有了之后 EC就关闭3V 5V EN????

补充内容 (2013-3-28 10:21):
此机已修复,原来是同行刷BIOS把BIOS吹坏了,找了个不同型号的换了,换回原型号的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芯片代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不触发都同EC BIOS有关,楼主还好能找到原型号的BIOS

网友:
楼主 请问当时有没测试LID#这个信号的?

网友(2013-04-19):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测试 待机不正常所以就没测试了

我前两天 修到 此机    由于是二修机  所以 跑了下 时序   这个3 5V待机 好像是  开机后  IO发出的 !
当时 有点疑问  不知道 楼主注意没? 标识S5_ENBAL  原本以为 待机 就有 !哎。。。有点被糊弄了!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的3 5V芯片易坏,超级贵,50大洋一片,换过一次

网友:
1.南桥2.rsmrst  南京供电 时钟 复位  ec供电 时钟复位 bios 正常  acin 正常才发出3 rsmrst 受3V_5V_POK 控制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纠正 呵呵

网友:
哇 看来这机子没点功底是不好修啊

网友:
9528假的很多,我就被骗一次。

网友(2013-05-28):
上次修了个IO坏了,持续3 5V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IO发往SB的PWRBTN没有跳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