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5D 全部USB用不了

楼主(2013-03-18):
客户拿了一台东芝L505D机器,AMD(216-0752001)不显示。重做北桥就ok了,但USB在系统和DOS都用不了。换了南桥和北桥都一个。三个USB,一个也用不了。BIOS也刷了,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板号是:6050A2250801-MB-A04   有图纸的发我一个好吗?

网友:
看看USB口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供电  打下对地阻止 重新安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  其他的应该不会影响的!

网友:
第一测测供电  第二你打一下对地阻值 仔细检查

网友:
跑下电路呗      看下是USB信号线到南桥的

网友:
找个图纸测一下南桥和USB的电路?

网友A:
usb电压正常不,插上设备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电压正常不,插上设备再测试

接上usb设备试试,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时钟IC,干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不是吧,有供电的话就是南桥的事了吧

网友:
USB的时钟没有来    把这个时钟修好就OK了

网友:
还是换桥吧,这个问题除了南桥还有什么

网友:
若电压,阻值,时钟都正常,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