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10 版号SCALA-15UL

楼主(2013-03-18):
  这块板一开始不触发 待机电流0.15.拆机后发现充电IC ISL6255发烫 旁边的电容严重对地短路,于是摘了充电IC 电容对地值正常 。但是手机没有ISL 6255这个芯片 于是把上下管也摘了 。按触发 电流跳一下到0.29就掉了。
  请问下大家把充电IC摘了上电有没有关系的?还有这块板摘了充电IC是不是不能开机?由于本人是新手 手上又没有这块板的图。没思路了 请教下大家。。

网友:
自己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
明知道芯片坏了,焊个好芯片再看呗   你拆件了来说故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没仔细看

像这样的,没有纸没关系 ,换个新的芯片    如果还掉电   再作掉电维修,你如果要问  拆了充电芯片 会不会掉电,  那拆了网卡呢,拆声卡呢?谁会来回答你,自己验证

网友:
拆掉芯片能上电就没有错啊   掉电时正常的

网友:
去掉isl6255是不会上电的,上电电流低,你查一下肯定有有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