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00维修各情况总结

楼主(2013-03-18):
一、本机特点
1.AC 待机
    PU2的PIN2为1.25V,PIN3 为1.36V,PIN1为3V。PQ8 D极为0V, Q47 G极为3.3V, Q32 G极(SUSP#)为0V,触发后为3.3V。Q15 为5V,触发后为OV。
二、维修实例
1.LCD无显示。
查LCD接口各差分信号,比正常值偏低,而且有时没有信号,正常的差分信号为正差分信号为最大幅度为2.5V,负差分信号为最大幅度1.5V。且没有+LCDVDD电压,查EN_LCDVDD电压只有1V,正常为2.5V。
分析上叙故障现像,可能是北桥相关于LCD模块供电不足,查+2.5VS只有1V,此电压与+2.5VSP相同,换PU6后。OK
2.D40(兰色灯)接入AC不触发就常亮的维修过程
此机待机电流偏高为600MA,正常为450MA左右,且D40(兰色灯)接入AC不触发就亮。参考D40电路,说明在未触发时,+3VS就已出现。故障根源可能出现在SUSP信号。
正常情况,在未触发时,SUSP应为高+5V,即SUSP#为低电平的0V。且待机电流为450MA左右。
测量Q32 G极对地正反电阻(用二极管档),分别为1.3,0.59。实际测量,阻值很低。取下Q32后,电阻有所恢复,但依旧比较低。结合待机电流较大,可能是KBC损坏。
3.不能触发
待机电流只有10MA ,测PU2 PIN1脚为0V,查此脚对地电阻较正常值低很多,查为PQ31损坏(此管在内存槽旁),换后OK。
4.LCD无显示
JP3接口其它信号及电压均正常。 测量JP3 PIN32电压为0V,正常为1V以上。换KBC后。OK
5.显示内容正常,但底色不稳,有白色横条满屏闪烁
查LCDVDD,不接LCD时,很稳定的3.3V,接上LCD后,为3.3V直流但带有很重的交流波。测Q2 基极有正常的2.5V,但集电极为2V,正常为0V,可见为Q1漏电导至带负载能力下降所至,换Q1后,OK
6.没有+3VALW,+5VALW
测PU2A PIN1 没有3.3V,测PIN2 1.24V正常,测PIN3 为1.36V,正常。测PIN1 阻值极低。正常情况为PIN1对地电阻与测量二极管的特性完全相同。查为PQ31坏,换后OK。
7.待机电流过大
正常待机电流为400MA,但此机却高达100MA。取下南北桥依旧,量电池接口BATT电压接AC时会有12V(另有一片接AC瞬间虽没有12V但几秒之后就出现)。可见是充电电路故障引起。
8.触发后电流过大,待机电流为90 mA
能触发,但电流达800mA,且有时为100 mA,同时D40指示灯不亮。测量Q32对地电阻比正常值低很多。换Q32后阻值恢复正常。换KBC。OK。
9.能触发,但只有电源灯亮,D40不亮。
测量Q33(CMOS电池旁)G极,触发前为OV,正常,但触发后只有3V且不稳。测Q19 G极,触发前为5V正常,触发后为0V正常。测量R92电阻为100K正常。取下Q19,依旧。可见不是Q19引起的故障。脱开Q33 G极依旧,当脱开Q39(CMOS电池旁)G极后,电压恢复正常。换Q39后。OK。
10.触发不过内存,挡E0H
测ICH6 发出的ICH_SMBDATA信号,没有波形,只有3V直流电压。测此信号对地电阻很低,换ICH6后能出现正常的ICH_SMBDATA,但是挡93H,取下Q36后,回到E0H。测Q36 S极(CK_SDATA),阻值几乎为0。更换时钟IC后。OK。
11.触发挡B7H
B7H为停在内存前的错误代码,换EC,BIOS依旧,因ICH6被人换过,取下ICH6发现在一焊盘脱落,此脚为PIN W27(DMI_TXN2),即DMI总线信号线,连通后试机。OK。
12.不能充电,充电灯闪
换KBC后OK
13.充电不正常,充电电流达4A。
在接AC时,测量ACOFF#为0V,说明系统未能检测到拾配器,导至AC电压直接加至电池端,因此充电电流会很大,从而导至PQ4损坏。此时不能直接更换PQ4,否则会继续损坏。必须在解决ACOFF#的故障根源。测量PQ32 G极电压为0V,正常。测量PQ7基极为正常的0V。取下PQ7依旧,取下PQ32(内存槽处)后,电压ACOFF#电夺上升为正常的19V。更换PQ32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