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不能关机

楼主(2013-03-18):
手上有台HP NC6000的机子 能正常进系统 但是点关机的时候画面会定格在WINDS正在关机那里 关机的声音已经有了 进PE关的话机子会重启。。。。。。。。而且有的时候点重启的话机子还不能开机 求高手帮帮忙
重启

网友:
系统问题吧!先把所有外设排除,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排除软故障,后排硬故障(一般三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重装个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