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 4551G 独显板,通病 电流跳变 1.35不动了

楼主(2013-03-18):
今天接了个宏基返修机 4551-G 以前加焊北桥好了,今天再次加焊无果。(这个机器的通病是 BIOS 和 北桥 虚焊)于是刷 BIOS 还是无果。于是把主板电池上上试试,电流跳变到 1.7A 接着掉到 1.5A 不动了。机器还是不亮。

想想还是重植北桥试试。植完上板测试,“这个时候没有上主板电池”。电流跳变还是如初 1.35 不动了。想了想“华硕的板子”要上主板电池才能显示,于是把主板CMOS电池装上,开机测试,结果机器顺利跳变到2.1几安,机器点亮。到此机器修复。

总结: 通病 1.北桥虚焊    2.主板BIOS还坏   3.主板电池要装上才能正常跳变开机。

下面是 ACER 4551G 板号JE40 DN AMD独显 BIOS ACER 4551G 板号JE40 DN

ding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宏基的机器也需要装COMS电池吗  我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很多厂家的板子就是这样  不装电池不开机  台式机也是一样

网友:
确实是,宏基最多板这样了

网友:
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呀。宏基的本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电池没有电了也会不亮,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详细思路写一下啊

网友:
下来看 看有没有

网友:
有的是 电池产生的微电流给予的开启信号,以前上课听老大讲的,现在也没去考究过

网友:
ACER4551的CMOS电池通病已不在是什么新发现了

网友:
  其实一般我碰到  amd的  都把小电池装上去的 被坑过

网友:
我的装上了CMOS电池,也是1.35不动,也不超过这个电流,估计要做一下北桥试试了

网友:
有 通病 二字的帖子好像没有不火的,哎,通病必看好像是论坛里所有人的习惯了。

网友:
amd芯片组好多板子都要装小电池才跑u

网友:
刷了你的 还是不亮  我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和你说的现象一样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

网友:
宏基很少遇到过,华硕就遇到不少,不上CMOS电池不跑码的现象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从做了北桥没好  估计只能换了

网友(2013-05-11):
确是这样这个机子,换了北桥,换了BIOS,跑电流1.42回到1.35不动,装了主板电池好了

网友:
同病的机子好修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贾晗北桥没好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2014-11-16):
今天修到一个ACER 4551G,不亮机,电流1.35A,拆机加焊显卡,北桥 还是不亮,电流表1.35A无跳变,后来看了楼主的帖子,特意去量了下CMOS电池 ,电压0.6V,果断换了电池,电流上来了 亮机了,装好测试OK,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总结: 通病 1.北桥虚焊 2.主板BIOS还坏 3.主板电池要装上才能正常跳变开机。

网友:
,双给坑了,是我眼睛坑了,我看到以为是大电池,,再看,原来是小电池,,,小电池出的毛病,,还真没人总结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