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305 开机白屏 掉电

楼主(2013-03-18):
联想 c305 开机白屏 掉电   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网友:
把故障说的详细点才能知道啊

网友: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故障咋跟你说

网友:
有结果么???

网友:
个人拙见  北桥的几率很大

网友:
屏线的几率大。。

网友:
电源原装的是7A 的 你用的电流表 5A 的所以亮的时候 就闪下 和重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