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正常,带负载差

楼主(2013-03-18):
又碰到电容没鼓包,拆下电容用电容表量都正常,就是带不起负载。今天再次拜读版主“电源快速维修”。里面说:空载正常,带负载差,是全波整流管一半开路。想知道全波整流管是不是最后一排散热块上的肖特基
二极管
啊,能不拆下测吗。

网友:
修好了吗。怎么个带载差了。能说清楚吗

网友:
就是哪东东,不过这种病太难修,不见得是哪个坏了,你也在板上测量下。。。。。

网友:
看下300v电容上电压

网友:
检查交流变直流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二楼,客户说电脑卡,小游戏声音都不不正常,开机测试是这样的,重装驱动问题依旧,再重启起不了了,换电源一切都好了

网友:
看就知道,很外行啊。。。。多加强下学些。。。。。

网友:
还有就是看电压输出,哪伏的不行就换哪伏的电容试试。

网友:
换副电源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单测试电源正常 风扇也转 插主板上 就没有反应了 有时能点亮一下板子

网友:
电容量出来容量没问题不代表就是好的,漏电流大了也不行,换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