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10开机掉2次电后第三次正常显示运作

楼主(2013-03-18):
原故障:开机时间长   进LOGO后就无信号了   屏亮着     嘟嘟嘟。。地报警                  换了内存问题依旧       电流1.01     1.23     1.00   0.01     0.98   1.10    1.01     0.01     反复的重启

处理:拆机把显卡板单独取出加焊        该板CPU座后有两个NEteN8电容       显卡搞好了     装机试机    开机后掉电2次      电流都是跳到1.23    1.01    0.01       第三次电流从1.23升到1.58   1.69    1.80     1.01     显示正常     系统运作正常
想解决的问题:掉电2次后开机(开机时间长)

求大师们分析分析     是否跟电容有关      还是其他故障问题

网友:
谁有东芝M310的BIOS啊。发一个来,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经常碰到内存兼容性不好,掉2次电,第3次点亮的,楼主换下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