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8开机白屏。求助.急!

楼主(2013-03-18):
R428原待机电流0.18.不通电。根据它的通病换了短路电容通电了。但开机内接白屏,外接无显。换过屏和显卡.屏线(显卡先重做不得才换新的),还有那个NEC大电容,故障依旧.无LVDS部份针脚定义不知是否正常.但已有3.3V和3.3V跳变。19V.供电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到底跑数了没

网友:
待机不对啊!!SB后面有电蓉坏了啊

网友:
检查显存供电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的话没,一般换点那个电容就可以的呀。看看是不是屏的电压不对哦

网友:
电源测了没有。说得不具体

网友:
电压都没有测

网友:
说的不具体。。 楼主具体点。。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先是换了SB后面的短路电容后待机电流0。015正常。通电跑到1.0几安时内接屏显灰色。显存供电1.8V.  CPU座后面的大电容也已换过。屏供电3.3V已出来。认为可能是LVDS部分问题,但无针脚定义

网友:
客户再给我一天时间。期待帮忙中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白屏的话是不是缺少屏上的3.3.V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屏的供电3.3V已出来,屏显示的是透明灰色的,并不是只有背光的那种白,外接无显。

网友:
本人理论知识弱,请问高手屏还有哪 路供电,电压是多少?我在其它网站论坛里面看到别人说LVDS部份还有1.8V的一路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我已经挂白旗了,本本客户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