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LA-5071P) 不亮机

楼主(2013-03-18):
1:S10  待机0.01, 触发后电流0.02,指示灯亮(10秒左右掉电)
2:电压+3/+5valw  +1.8V有,+vs电压无。
3:+1.8V电压都已经有了,为什么测 PM_SLP_S5#没有?
刷了BIOS,换了EC无果, 难道是SB....?新手请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3-3-19 11:38):
已经修好了,换了SB就OK了

网友:
顺序不对啊 测触发通道 和满足的条件

网友:
vs是插上适配器 就产生的电压,比b+还早产生,是经PD5后俩个电阻产生的,没这个电压肯定掉电 后续的ACIN PACIN 都是他供电产生的

网友:
都能触发了还杀什么bios阿,对你无语,果断干掉sb

网友A:
这是仁宝的,+vs应该s1,s0状态才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仁宝的,+vs应该s1,s0状态才产生的?

那是在电池模式下

网友:
南桥没有给EC开起信号 查待机南桥条换 换南桥

网友:
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饿鹅鹅鹅  哦。原来如此

网友:
SL5就是南桥给的,厉害这么快就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