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一片 V星主板 MS-7714 2.0 的 G41-S26 主板

楼主(2013-03-18):
兄弟们  一片 V星主板 MS-7714 2.0 的 G41-S26 主板 卡在V星 LOGO 上 想问一下有遇到过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没有编程器 有的话就先刷了 知道的 有遇到过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南桥坏了  要更换南桥

网友:
看看电容爆了没有,我上次搞HP的原装机,就是卡在LOGO,换电容就OK...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呢?都已经自检了,还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卡LOGO使用TAB键切换,看是自检到什么位置过不去.

网友:
这个是卡在LOGO,死机了,绝对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刷写BIOS,不行的话看看键鼠接口有没有接反了。

网友:
兄弟 能把 bios分享一下么 官网下不下来

网友:
原因有软件的也有硬件的 一个一个排除 不要上来就抓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