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510A开机白屏

楼主(2013-03-18):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的机器,型号为:旭日C510A。故障:开机显示白屏,外接也没显示。由于是独立显卡的,不敢就是一定是显卡坏。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们从简单容易的先下手。拿了一个好的屏换上去后,一样是白屏。那就是确定可能是显卡引起的。这个显卡是一个独立的小板,芯片型号是:G86-603的。这个机器修了很多都是显卡虚焊了,所以立马上BGA台,拆下来重做......做好后,插电开机。一会屏幕就显示联想的标志了。。。。。。。。这个应该是这个显卡的通病了!!

网友:
遇到G86的显卡果断上BGA。

网友:
G86 系列 后面三位数   第三位不是1的  我看到直接上BGA了

网友:
显卡虚焊  救活了 多少维修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86 6XX的是否都通用呢

不是通用的  常见的  630 620  703 貌似630 620 可以用631代换  论坛有代换表的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据说是美国货,开机黑屏,如果重启一下就完全正常。接外显示器显示正常。换高压条和屏线都无用,后来加焊显卡芯片,不行,又给屏飞了一条电源线才搞定。

网友:
很丰富的经验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属于通病

网友B:
为什么给屏飞一个电源线??????求解释

网友:
没错   这机子就是这样   我也修过好几台  现在看见这问题就做显卡了

网友:
G86最容易虚焊了!遇到果断煮芯片!

网友:
在我不会修笔记本的时候,我就修好了几台,因为显卡虚焊的确把笔记本害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给屏飞一个电源线??????求解释

强制拉一个3.3V的电压给屏工作的。

网友C:
是我的话换屏之前还会选择外接试试,如果外接花就肯定是显卡的事了,换屏毕竟还是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话换屏之前还会选择外接试试,如果外接花就肯定是显卡的事了,换屏毕竟还是麻烦的

我也有外接的,就是外接没有显示最后才搞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