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A开机不显

楼主(2013-03-18):
联想上网本S10-3A。故障为:可以开机,但不显示。待机电流为0.002。开机电流从0.002-0.210-0.360-0.320-0.440就停住了。从电流来看,应该是可以显示的.但是接外显也没有显示.量也各个电压也都有...好像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没办法了,只有一步步来,先从容易的下手...刷BIOS.从基地上面下载一个BIOS试试,当时也没抱有很大的希望....就刷了.插电开机.电流从0.002-0.210-0.360-0.320-0.360就停了.我当时在想怎么刷了BIOS后电流跑得反而小了..先不管,上屏再开机试试...谁知道屏幕可以显示了,,,,,,外接也显示正常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在此共享此机的BIOS~~

联想S10-3S lm30 DDR3 BIOS.zip

网友:
学习!学习了!这个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还真没碰见此机这故障,需要的时候再下吧。

网友A:
不是林子大 是你碰到傻鸟拉

网友:
一般这种机器我都是加焊CPU  BIOS 还没遇到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林子大 是你碰到傻鸟拉

我也觉得运气好了

网友:
下载一个,正好我有一个同样的本,故障也一样,开始是烧了好多东西,明天刷下试试,谢谢LZ

网友B:
楼主运气好收了几百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好收了几百大洋?

呵呵~~~收了两百大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有修过几台都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