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声音

楼主(2013-03-18):
DELL N4030用耳机有声音,而喇叭没声音。换喇叭和声卡都没结果,系统也做了,不行!特来请教大虾们
DELL

网友:
该不会是音频管理搞错了吧?

网友:
有碰到过这问题是声卡芯片坏的,不过我那个很明显,声卡都起泡了

网友:
喇叭和耳机的切换电路

楼主:
这问题你修好了吗?我也与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修好和我说一下

网友:
换接口试试 很有可能接口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