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菜鸟成功修复一台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3-03-18):
今天上午一同行送过来一台三星22寸液晶显示器,型号为S330,据他说是不通电。于是让他放在这里等修好后通知他过来拿,待他走后,仔细检查了一下外观,还挺新的,不会还在保修期内吧!一般在保修期内的机器我都不忍心下手,直接拿到售后去。看了一下标签上面的出厂日期已经过保修期了。还是修吧,于是通电试机嘿!还开机了,于是插上VGA线,画面显示正常,再按下开关机键一切正常。难道就这样好啦?不管了先放在一边搞别的。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样子,显示器指示灯不亮,重新插拔电源无果,接可调电源一样不通电,看来真验证了同行所说的故障。将万用表打到直流20V测量适配器有14V电压输出,说明正常。仔细分析了一下、LED显示器的电源是通过适配器供电的,刚刚量了一下电压也都正常。为什么会不通电呢?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决定先拆开再说。于是很快就将外壳卸掉了,只见一块很小的电路板固定在架子上。量了一下保险正常,于是插上电源,测量了一下电源接头的4个脚,其中3个相同接地,中间单独一个脚只有5.8V左右,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二话不说,拆掉接头,重新装上去,通电试机OK了,还好问题不是那么复杂。虽是简单问题,但对我是种挑战,希望路过的师兄们不要喷我。我会继续加强电路知识,争取下次修一个有水平的电路。

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是接触不好导致的还是?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同上 你的分析过程需要讲解一下呢 你的5.8V是怎么判定为故障点的

网友:
怎么才5.8v啊  应该哪里还有问题吧  电源插头接触不好 还是其他原因  小心返修啊

网友:
头内部接触不量 产生内阻导致

网友A:
你想呀,接头不是通过适配器供电的嘛,适配器14V正常,到接头这里就变成5.8V,问题就在这个接头中心接触点,拆下来后将这个接触点调整了一下,装上就好了。

网友:
你运气好啊  前天我也遇到一台这机器 大芯片烧了 不上电  要他100元  他不修  哎....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明白了

网友:
S330,  这样问题比较少 还有 S330  程序坏比较多一点

网友:
楼主运气还真好

网友:
楼主这次运气确实比较好哈。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接口很容易坏的,位置不好,这个只是虚焊不是损坏挺幸运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MCU程序容易坏!

网友:
原来是插座坏了!

网友:
刚开始我在论坛上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机器,普遍都是反映三星S系列的MCU容易坏,于是下载了一个三星官网的刷新程序,可是打开软件提示您的显示器程序已经是最新的版本,无需更新。看来不是程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呀,接头不是通过适配器供电的嘛,适配器14V正常,到接头这里就变成5.8V,问题就在这个接头中心接触点 ...

噢噢 这意思 我之前不懂呐个电源接口四脚 不是应该有12V 5V输出么

网友:
电源接口工作不良,12V被拉低到5V,导致显示器工作不正常!这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
显示器官网也有资料吗~

网友:
你就等着返修吧 这个机器电源头不会坏的 是程序的问题 软件有时更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