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不触发不过内存的古董主板

楼主(2013-03-18):
一块神级的ECS K7VMM+主板,从一个垃圾佬那里五元回收过来,拿来练手。
1、首先清洁,然后检测各大场管、电感、电源接口有没有短路,都没有。
2、上电不能触发。
3、仔细检查,发现CMOS跳扣没有了,于是加上一个,但依然不能触发。
4、检查CMOS电池,有3V,正常。
5、检查CMOS跳针,有3V,正常。
6、检查南桥旁的实时晶振,两脚有1.4和1.3V,用示波器检测,有正弦波。
7、以上表明CMOS电路正常。
8、检查PCI A14脚,有3.3V,检查南桥旁边的电容,有1.5v,正常。
9、开关针有3.3V,正常,另一针接地可靠。
10、一支表笔接开关针正极,另一针划IO的脚,没有响应,推测该IO(IT8705F)不参与触发,由南桥负责。
11、改由ATX绿线跑线,发现连到一个电阻,电阻旁边有一个三极管的空位,其中一个点接电阻一头,一个点接,一个点应该接三极管的B极,待机时该位置0V,触发开关针有持续的1.8V,肯定这里缺了一个三极管,换上一个,马上触发。
12、上U(哈哈,我居然还有一个毒龙CPU),不过内存(显示D3)。对内存用橡皮擦擦擦,内存槽刮刮刮刮,还是不过内存。
13、检查内存的供电和上拉电压,2.59v和1.28v都正常,但没有时钟,跑线发现该时钟由旁边的一块ICS93712EF提供的。
14、检查ICS旁边的电容,有3.3V和2.5v供电。检查旁边的0欧电阻,全部没有电压,于是发动友人送了一个ICS93712EF,装上去后还是不过内存,电阻上还是没有电压,难道ICS93712EF坏了。仔细检查,发现IC没有装对脚,天啊,会不会烧掉了。抱着试试的心理,拆下重新,终于跑过内存并显示了。感谢上帝!
15、反复测试,还是有时不能过内存。根据以往的经验,把副时钟旁边的10u25V电阻换成22U50V(没有找到一样的),再反复开机,完全正常。
16、一块古董主板就这样修好。

维修真是一个不断推测试验的经过。
依然不能上传图片,为什么啊!!!

网友:
神板还需神人修啊  牛

网友:
修台板也很有成就感,可惜现在看见台板不想修

网友:
羡慕你,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这样,下个月打算去培训了

网友:
现在发现台式主板特别不好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吧,你换的是电容,打成电阻了

网友(点评):
是啊,是我打错了,是电容不是电阻,你真细心啊。

网友:
都搞不明白你在哪找的板

网友:
哎,我们这些新手,想天天有板修,可惜就是没有,

网友:
细心,坚持,想必是每个搞维修人的必备条件吧

网友:
找合适的时钟IC难上加难啊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换了一个大点的电容,就内存稳定了呢

补充内容 (2013-3-19 19:48):
谢谢,长经验了

网友(点评):
容量大点,充放电时间会稍长,所电压会平稳多些。但不能超过原值太多,否则适得其反。我是在找不到一样的电容才这样干的。

网友:
现在坏板都是15-20,5块钱买到板,就算是不修也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