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9个同样画面

楼主(2013-03-18):
联想笔记本开机显示9个同样画面,是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你先刷下bios看不, 不行在换屏试下,在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果断显卡,不用考虑bios了

显卡

网友:
显卡显存 自行选择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  的问题 应该是N卡吧

网友:
这种状况在V3000上面看到过,果断换显卡

网友:
        显卡显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既然都说显卡那就显卡,哈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 我搞过很多台了 都是显卡 外接显示屏正常 都是显卡

网友:
这和BIOS有什么关系,八竿子打不着。应该是显卡问题,外接一样就做显卡

网友:
先外接看下,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现存

网友:
外接看不是是一样,外接正常没修过的果断干显卡,二修的先加焊,再换,再查供电,再看边上是否有掉件,再不行换人

网友:
是联想T61吗  是集显干北桥  独显直接干显卡  估计楼主的机子多半是N卡

网友:
果断显卡虚焊啊,加焊或者重植株

网友:
显卡故障,很明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