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电源块改装后嗞嗞响,拔掉屏线不响?

楼主(2013-03-18):
在通用电源块改装后嗞嗞响,指示灯不亮,拔掉屏线不响了,电源指示灯亮了。测量输出电压,一路5V正常,还有一路1.5V~3.2V之间变来变去。请教高手来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下屏上电路(Tcom)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另一路有短路的地方,正常电压应该14V左右吧

网友:
拔掉屏线后,12V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看12V负载是否接错或者有短路

网友:
待不动负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屏线也没电压。是不是电源模块的线没接对。

应该是产生12V的电路,或者12V的后级负载有问题

网友:
在保证线没有接错的前提下,只有12V负载有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