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主板

楼主(2013-03-18):
今天客户拿来联想主板。说内存不过。仔细检查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不过。换了几个内存都是一样,会不会是bios问题呀。请高手指教。这主板bios好像不好下载呀。

网友:
这个板我手上还有两块呢,都是供电正常不跑码的,没弄好,郁闷,

网友:
你都怀疑是BIOS了  为什么不动手做啊 ,做了再来问啊 我晕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 供电芯片是不是7120的,如果是果断换掉,成功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