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通电紫色有5V待机,绿色有8.5V电压,不启动

楼主(2013-03-18):
如题,鑫谷战侠320静音版雷击后紫色有5V待机,绿色有8.5V电压,比正常5V高不少,不启动,请问是哪方面问题?下一步如何下手?

网友:
绿线是5vsb过电阻 过来的 然后进的比较内部

网友:
开关管都没坏

网友:
修电视的人帮你修吧

网友:
明显电压高了,就查绿线的供电部分吧

网友:
查绿线的供电,这个不难吧,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控制芯片烧坏了,SB部分的+16V电压过来了,要不然绿线电压不会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