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无基准电压输出

楼主(2013-03-18):
IBM T40的老古董机器:系统供电芯片1631的22pin  V+  16V  , 21PIN   VL  5V   7PIN 和28PIN 3.3V  23 pin  6V   9pin 基准电压0V   没有3V 5V输出 换了1631和基准电压输出脚的两个电容也不行 3V 5V也没有查到短路 在论坛上面也看到有人遇到过此问题,不过没有见到修好!希望高手出手解决

网友:
自举BST正常不?

网友:
充电IC旁边那个二极管有没有4V?T40这类主板需要充电IC正常3V5V才出来的。

网友(点评):
28PIN 3.3V 23 pin 6V _SHUTDOWN已经高了 不用看那个二极管

网友:
基准2.5V电压应该有。也就是9脚和15脚应该有这个电压 。

网友:
应该是自举电压有问题,楼主没测到吧

网友:
还有BST3 和BST5脚的自举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