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VCC_CORE波形不对

楼主(2013-03-18):
惠普6535S进PE或者系统,在进入桌面之前掉电,在论坛看了不少帖子,与CPU供电也有牵连,为此今天测量了PWM的波形,测量的是上管Q44的G极,如图,请教大家,这样的波形对吗?对比了其他的波形,这里的波形跟其他的怎么都不一样?

网友:
能充电不?充电IC会发烫吧这样子

网友:
检测这种电压稳定不稳定有没有杂波好像要测输出端的。。。再说你这个波形是在什么档位上测量的????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并一个试一下,怕电容空掉

网友:
你这个波型是对的。你再测量下管的G极波型,与这个波型正好相反,窄脉冲是向下的。

网友:
电压不纯,先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感觉脉冲的上沿有点不对,你看另外一组CPU供电的脉冲,这才是对的。

网友:
为什么不测测CPU——VCORE电感后级波形是否平不滑呢

网友:
你测的G级波形   这个脉冲方波 不够密集  你是不是把   时间 调了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挺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