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

楼主(2013-03-18):
y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3. 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实时时钟的晶振坏 只是时间不走.
7.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
8.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还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主板维修

1.一810E主板接电源自动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
换IO芯片和电容后OK。
2.CU-810主板能上CI,不能上CII且关不了机,有时不能启动。换IO后问题依旧,查PW―ON线路发现一门电路高低电平不对,换7407后试板OK。
3.V星主板,北桥693A、南桥596A,开机测试卡不走字。
上假负载,测得CPU供电三极管电压偏高为2.5V。CPU座上时钟、复位均正常。把三极管换之OK。
4.P4主板GIGA845IRA-533上DDR内存,测试卡跑CI不过,换BIOS涛声依旧。量内存槽,两边供电三极管电压不对。换之马上OK。
5.一精英815EP-T主板,CMOS数据不能保存,电池电压正常。跳线帽上电压很底,将电池和跳线帽,旁边的几个电容下掉后OK。(注:IO和电池旁的二极管也有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6.810主板,开机测试卡不走字。测电源芯片两边第八脚,一边无电压输,电感也无电压输出。测三极管两脚无电压,换电源IC后OK。
7.一主板,同时接键盘鼠标不能使用,换IO后故障依旧。后量得PS/2口
电源脚为4 .5V,正常时应为5V,去掉其相连的排容后问题解。(注:此排容是起保险的作用。)

网友:
一、怀疑主机电源好坏:首先接好电源,按下开关,如果不能通电,再把主机的电源拔下来,用镊子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路,看电源风扇转不,如果转,说明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机方面。

  怀疑主机开关好坏:再把ATX电源线和主板接好,把主板上的开关针、复位针等拔起,用镊子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开关,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就说明是主机箱的开关坏,把主机箱开关拆出清洗。如果短路开关针触发电源还是不能开机,说明主板真的不能触发开机,把主板从机箱里拆出来检修。

  把主板拆下来,先把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以免防碍检修。先目测一下,看主板上面有无元器件烧坏,鼓包,电脑板上有无烧焦、断线的。把主板放好,插上假负载,插好电源,测试卡,做好检修准备。

  二、、当主板不通电时,首先通过强加电法定位主板不通电的具体故障电路。也就是说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如果此时可以加电开机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如果此时不可以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ATX电源内部保护,它不允许自己所输出的电压对地,所以电源内部自动保护了。
可能短路的有红线短路,黄线短路,紫线短路或者是CPU的主供电端短路。以上的短路现象,在实际主板故障中出现任何一种都会出现强行加电而加不上电。

  对于红线短路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上某个场效应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器短路,还有门电路短路或者是I/O短路,还有南桥短路,也有可能是5V滤波电容短路。测一下5V ATX对地数值或测供电管对地数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了。正常的对地数值是380欧姆左右,那么你明显测供电管对地0欧姆或接近0欧姆左右,这时候肯定是说主板出现芯片对地短路现象造成ATX保护。

  对于黄线12V短路通常是电源管理本身和12V滤波电容短路,对于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
  对于紫线短路可能是南桥、I/O、场效应管和门电路,以及紫线滤波电容和紫线稳压二极管造成。
  对于CPU主供电短路可能是场效应管,电源管理器和主供电滤波电容。对于P4的主板,CPU主供电短路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测出对地短路的ATX电源线,再跑电路沿着线找到相关损坏的元器件,换掉。

  三、如果强行加电可以加电,则故障在软天机故障本身,此时应重点检查软开机电路本身和软开机电路有联系的其他一些电路。

  1、COMS电池,有些主板,电池电力不足也不能开机,但大部份的主板没电池也不影响开机。正常情况下COMS电池它是一个2.6V以上的电压,有时候是2.6V—3.3V左右的电压,这个也应该注意一下。

  2、COMS跳线,COMS跳线不正确也不能开机,一般是跳在一二根上是正确的,第三根是接地,如果跳在第二第三针上就不能开机,注意。有的主板跳线跳错以后,可以开机,因为时实晶振供电是由紫线提供的。

  3、测POWER开关针有无3.3V或5V电压,POWER开关针一针是接地,一针由紫5V供电,中间会经过一些门电路,电阻等电子元件,如果没有5V或3.3电压到开关针,跑电路,从ATX电源紫5V到POWER之间的元器件看那个损坏,换掉.

  4、测南桥旁边的晶振,看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为0.5和1.6V左右,如果没有,就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及晶振本身。
还有一种用手去处摸,时实晶振的两引脚,手处摸主板可以加电,可以工作。但是时实晶振损坏以后,你摸到时实晶振你可以加电,但是CPU不工作。这时候还是继续用手处碰,使时实晶振两个引脚它又不过内存,再用手处摸时实晶振的两个引脚,又会过内存。这种就是典型的时实晶振外围电路损坏的现象。

  这样主板是非常难修有的更换时实晶振,损坏后更换次数有很多次,原因是时实晶振它的电容电路要求非常严格。损坏以后尽量用颜色和大小相同的时实晶振,还有斜振电容来更换,否则的话就会更换不成功。

  5、测POWER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是否有低电压输入南桥或I/O。开关到南桥(I/O)这间,一般会经过一此门电路、开关管。门电路在开机电路中应用非常广泛,开机电路就是于南桥或于I/O中心,南桥或I/O内部提充了开机触发电路电源管理系统,所有的开机电路针对威盛主板来说,它的开机电路是南桥,因特尔主板开机电路是I/O。另外从开关到南桥,从开关到I/O这个电路中它有可能接一些电阻或二极管,或门电路,一般接些非门电路。门电路损坏是非常常见的使主板不能触发,门电路在修的时假一定要注意。门电路损坏后,会鼓起些小包或鼓起小亮点。门电路用万用表来判断,时灵敏是有限的,所以判断起来不是很好的判断。最快的方法就是用代换的方法。如果主板又不能触发,跑电路的时候又看见门电路,就直接用代换。

  6、测ATX电源绿线到南桥(I/O)是否有元件损坏,一般会经过一些电阻、开关管等。看有没有低电平输入南桥(I/O),所以说跑开机电路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对这些线路一定要熟悉。

  7、如果上面说的那些地方都是好的,那应该是南桥或I/O坏了,更换就行。I/O芯片被损坏是常见的故障,在检查主板不能触发的现象,已排除触发电路本身触发电路外,相关主板上的一些相关电路,比如说I/O芯片在主板是管理些接口的,还有内部集成的一些控制器,一大个行的电路,但是I/O它本身也是由南桥管理,南桥通过I/O来管理这些接口,I/O芯片内部不正常或内部损坏后,信号线、地址和南桥芯片线相联,它的不正常倒至南桥内部芯片不正常。南桥内部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使主板不能开机不能触发。在修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于开关相关的一些元件。

  在主板故障率I/O芯片是参加开机电路最重要的一个芯片,也是主板中故障率最高的。由其是华邦的I/O芯片,它一般都参于开机电路,这点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开机电路是主板维修中故障率最高,也是最容易修的一个电路,但大家在维修之前,一定要熟悉相关的开关线路,所以就要用到跑电路,把开机线路找出来。

  紫5V——开关针    开关针——南桥(I/O) 绿线——南桥(I/O)

  这三条线路大家平常就要熟悉,中间一般会经过电阻、门电路、开关管。我们修主板不能开机,就是修这三条线路,开机控制线路。

83627的开机检查的几个关键点

网友(2007-08-09):
南桥3.3VSB,一定要有。    没就先查,这个3.3VSB见得最多是5VSBL1117过来的,打值如果短路的话,南桥肯定坏了,只能换桥了 。3.3VSB也有的是二极管和电阻分压而得,有的通过两个L1117得来,还有的是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32.768要起振/,检查方法比较简单,还有的在这样加了门电路,我跑电路,这一电路还有7406的非.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电源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不能低于2V。如果没有,打阻值为0,或很低换南桥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点PS-ON,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一般就一电阻过来,更有甚者,直接过来)。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换南桥。

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肯定会有跳变了,再看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
下面来详细解说以上这段文字,大家一起来发有看法。
83627是I/O芯片的一种,在815主板上就能看到。

上图是83627的一种,我手上的810主板上标的是83627HF-AW,另一块815主板上用的是83627F-AW。据老师说后者可以用在815主板上。我也试了一次,把83627F-AW上在了810主板上。能点亮主板。

南桥3.3VSB,一定要有。    没就先查
3.3V是电压,后面加上SB,指它前面的这个电压是“待机电压”,也就是主板插上电源,但不开机时的电压。主板插上电源,但不开机,板上很多零件上(测试点)都有电压。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电压是否正常,来初步判断主板是否正常。
有一段文字,先放在这里:

主板不加电,
电源可能是: 5vsb电压太低,导致主板开机电路无法工作.通过空载测试5vsb电压,一般小于4.5v电源可能有问题;然后再带载测试5vsb电压,如果电压被拉的太低,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源长期使用,带载能力降低.需查电源内部的7805芯片和电容是否正常. 主板不加电

主板的原因是:开机电路故障.
开机电路工作条件是:1 电压条件:奔腾4主板开机电路由5vsb供电.5vsb一路到达1117集成块,降低为3.3vsb电压提供给南桥和pci a14脚,提供给南桥的工作电压;另一路提供给I/O芯片,提供I/O的工作电压;还有一路给开机触发电路,提供给机箱上面的开机开关,作开机信号用,这个电压在开机的一跟针上面能测出来,根据主板的不同,这个电压也不同,一般要高于3.5v以上算正常. 2 时钟条件:主板上实时时钟晶振提供给南桥32.768mhz的时钟,经南桥处理给I/O芯片,这是开机琵路的时钟条件. 一般我们只测量晶振两脚对地阻抗,应一致.相差在几欧也行.若太大,先换振荡电容.还要用40mhz示波器测量晶振的振荡,有电压有波形为正常(20mhz看不到) 3 需要触发: 所以主板不加电,你首先就要测量1117有没有3.3vsb电压,测量开机针上是否有3.5v以上的电压
(南桥要有3.3VSB)没有就查
那么查什么地方呢?南桥的下面又没针脚。就查接在南桥上的电阻,一般是排阻,或者把万用表的针插进进南桥的线的孔洞中去查。。我为了写这个帖子,查了一块815主板的南桥待机电压。测出来一个3.3V,还测出一个南桥上的5V电压,一个1.9V的电压。后两个电压是干什么的?
这个3.3VSB见得最多是5VSBL1117过来的这个3.3VSB见得最多是5VSBL1117过来的
5VSB,就是电源在没开机的情况上,由电源紫线对主板提供的一个电压,其他的待机电压都是由它变化而来的。L1117是一个三极管,为什么叫L1117呢,因为它的上面写着L1117,呵呵。我插上电测了,815主板上这个L1117,它有一个脚输出的是3.3V。
南桥3.3VSB,一定要有。    没就先查,这个3.3VSB见得最多是5VSBL1117过来的,打值如果短路的话,南桥肯定坏了,只能换桥了 。
打值,就是测南桥本来应该是3.3V这个测试点的对地电阻(一表笔接地,另一表笔接南桥的这个测试点),如果电阻为0,说明南桥坏了。只能换南桥。换南桥要专门的设备,非一般维修人员能为之。

32.768要起振/,检查方法比较简单
我还没搞懂怎么个简单法
83627的61脚要有5VSB

我数了一下,83627的长边有38个脚,短边有26个脚。

象上图的样子,把字对人来说弄顺,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圆点记号,数脚数就从这角开始,反时针数。计算一下,61脚应该在字的右边短边倒数第四个脚。

我把我维修时烧坏了的那块815主板拿来测。果然它的61脚有5V。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电源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主板上所有的待机5V都是由电源的紫线提供的。电脑的电源只要接在交流市电上的,紫线就会有5V的电压,不信你去测一下。查线路是否连通的方法是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有个二极管符号),然后把针接到线路的两端,如果阻值为0,则说明此线路是接通的。

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

PS-ON这个开关(排针)不同的主板上有不同的叫法。比如我手里这块主板写的是PWR-SW,实在分不清的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它总是以P开头的,另一个,就利用它有待机电压去测。测出有待机电压的,或者是PS-ON开关,或者是复位开关,反正是开关。
PS-ON开关有两个脚,我们机箱上的电源开关,就接在它两个脚上。其中待机时只有一个脚是5V或者3.3V。

网友(2013-03-18):
申请什么啊 ?
这些资料好多以前看过相信学习修理的初级就看过了
每天签到 几天就可以装正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你有用心写吗。转也转个简单易懂的吧!!

网友(2014-03-23):
我是新手 我只知道一些简单的     比如 笔记本我就只知道max1999的引脚定义、NC,空脚

2、PGOOD,电源好信号

3、ON3,3V的单元控制信号,关键测试点

4、ON5,5V单元控制信号,关键测试点

5,、ILIM3,3V的电流门限调节

6、SHDN,供电芯片总控制信号

7、FB3,3V电压反馈输入

8、REF,2.5V基准电压,测试点

9、FB5,5V电压反馈输入

10、PRO,在实际电路中,与通地电阻连接

11、ILIM5,5V的电流门限调节

12、SKIP,脉冲跳变控制

13、TON,在实际电路中,直接接地

14、BST5,5V高端激放电路供电,测试点

15、LX5,5V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16、DH5,5V高端驱动器方波输出,测试点

17、VCC,内部比较电路、反馈电路的供电,测试点

18、LDO5,5V线性电压输出,测试点

19、DL5,5V低端驱动器方波输出

20、V+,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关键测试点

21、OUT5,5V电流反馈输出

22、OUT3,3V电流反馈输出

23、GND,供电芯片接地脚

24、DL3,3V低端驱动器方波输出

25、LD03,3V线性电压输出,测试点

26、DH3,3V高端驱动器方波输出

27、LX3,3V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28、BST3,3V高端激放供电,关键测试点

网友:
还知道mos管的导通条件,N沟道 当G极有电压时s极与d极相互导通,当G极无电压时s极与d极截止。P沟道 当G极有电压时s极与d极截止,当G极无电压时s极与d极相互导通。  三极管导通条件,NPN,当Vb>Ve时 ,Ve与Vc相互导通,当Vb<(或等于)Ve时,Ve与Vc截止。   PNP,当Vb>Ve时,Ve与Vc截止,当Vb<(或等于)Ve时,Ve与Vc相互导通。   我就知道这么多,再多的也不太清楚啦,望大侠们多多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