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5010,7声和8声

楼主(2013-03-18):
接一客户机,据客户描述,有报警声,看型号,戴尔M5010,AMD芯片组,看电流变化在0.9至1.2之间反复跳动,上不去,检测不过内存,论坛查此类故障,很多人描述是报警声为8声,于是我接上喇叭,开机后仔细听,居然是每隔10秒左右是7声,对,就是7声,而论坛里很多反映是8声,8声的故障源点为检测不到屏(或屏线坏导致)后报警,现在报警确为7声,究竟是啥原因?返回看该机器,北桥和显卡都是AMD的,触发后测各路电压均正常,据说AMD的北桥容易有问题,二话不说,直接BGA吧,大家可以猜到结果了。。。啰嗦这么多,就是想告诫大户,遇到此类故障,要仔细观察,不能南辕北辙,那就麻烦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5110的机器,也是7声,换的HM65的桥

网友:
猜到社么结果啊   机器挂了?LZ说明白啊7声报警又意味这什么呢

网友:
7声可以是桥也可以是CPU
8声是DELL检测不到屏  可以是屏 屏线 等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遇见HM65的 7声期待

网友:
7声应该是报CPU错误

网友:
amd的北桥故障率堪比nv显卡门,另外m5010散热设计的太差了

网友:
还是有点经验好啊,我就分布清什么七声八声的,看着电流狂干。谢谢分享

网友:
这几天 连续来了2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以前遇到戴尔的响7声加焊显卡好了,显卡是ATi的。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如果显卡问题了应该过了内存了吧,可测试下来并未过内存,所以北桥的可能性较大呢

网友:
我也修过。是北桥

网友:
这机子焊显卡能好   但是爱返修。。。

焊显卡爱返修。那是因为根本不是显卡的问题。你加显卡的同时把北桥也给加热了。所以说返修。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正在研究中。

网友:
amd的虚焊是历史问题了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  是显卡虚焊

网友(2013-04-22):
上次遇到5声报警的,是北桥问题,amd的

网友:
基本就是北桥  干就好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M5010 N5010一样的货色。

网友:
AMD的7声报警是北桥问题。。加焊或者更换。我以前在售后有内部资料

网友:
北桥加焊.一哈.

网友:
dell的 现在只要是 7 8声  直接就奔着 显卡和北桥去了

网友:
不过小心温度 小心焊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