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无CPU供电 ISL6262只有19V。

楼主(2013-03-18):
CQ40版号 LA-4103P  故障现象 原装电源可以触发 大概4秒掉电  板子上无任何发热元件(CPU。桥。EC。芯片。)。HP专用头子加可调电源只显示待机0.01电流。触发不了。所以也看不到电流。    查cpu供电芯片ISL6262 只有19V 其他脚无任何电压。
现在想搞明白的是 ISL其中几个条件 。 VDD5V 3V3  应该是和19V在待机的时候就同时存在。。还是44脚vr-on开启后才出。
。。。是不是这3路供电加一路开启就有输出电压到上管控制脚了。。。还有44脚VR-ON应该是经过一个PR207到EC吧??可这个207电阻找了一下午没找到。。。。  VDD 和3V3也是电阻后面不知道接哪去了。。。。哎~~都是自学的 基础不够好。

网友:
你触发都触发不了,不关CPU电压问题吧?还是查待机的条件那!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 开机的时候 其他地方有电压吗  别先看CPU啊

网友A:
基础太差了,先把时序搞明白了

网友:
掉电后还能触发吗

网友:
很多电压上电上才  多到基地看看吧

网友:
先要把触发弄出来啊!一步一步的干,触发还没有,就修CPU供电了。

网友:
各位师傅门。。。不知道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你们没读懂我的话。 我 是说用可调电源无法触发。 换原装电源当然可以触发。触发后6262也没其他电压。。你们所说的是指的什么呢。我按开关了指示灯能亮几秒。
触发掉电后再按开关可以继续触发。 用原装的触发后3。5V电感有电 其他电感没电。
至于时序。。确实没系统学习过 其他机器可以看电流判断大概故障出在哪。。这个就不好搞了。也正是我想问了。还有没有什么电压出在3V5V之后 CPU供电之前。

网友:
此机 故障已经修复  是有电压没出引起没CPU供电。 51117芯片一脚没SUSP#  EC110脚没发出SLP-S4#  后查的南桥上RTCRST 电压为0.53V不正常。。去掉与RTCRST#相连C427。亮机。
补充哈 修好后我再去亮了哈ISL6262  待机的时候5V还是没有。。说明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说错 是没有收到SLP——S4# 所以就没发出SUSP#   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2015-01-09):
引用 网友A:
基础太差了,先把时序搞明白了

我的时序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那是待机电路的复位信号问题。月饼老师讲过

网友:
触发不了你查CPU供电干什么呢

网友:
触发还没有,就修CPU供电了。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你得差待机供电的3v 5v.检查开关,EC的供电,时钟,复位,休眠LID.ACIN

网友:
看到这些评论 真逗   都不仔细看帖子        HP的机器  有的用适配器 是开不了   必须用原装电源 才可以正常触发  楼主的机器应该是可以触发的  就是触发掉电

网友:
要往前查,还没到CPU这里来

网友:
可以了,都修好了,呵呵

网友:
没有cpu的开启电压,查各级的pg正常吗

网友:
触发不了和CPU供电没有关系 呀

网友:
速度快,理论扎实

网友:
我13年初的东西 怎么现在15年给翻出来了。。 南桥待机电路问题 实时时钟复位信号被电容拉底,当初确实不怎么懂时序,。。。中间学习了一段时间 长时间没摸这行这会又快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