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是MSi7036 V2不跑码

楼主(2013-03-18):
联想品牌机主板是MSi7036 V2,触发后所有电压高低跳变,CPU风扇也就快慢速度跳变,无码。
南桥上面的两个6.3v 1000uf的电容爆了,更换同样大小后同样不开机。
还有奇怪的是这主板开机针上只有0.72V完全不理解,望师傅师兄些指点分析下。

网友:
开机针0.72V肯定不正常,检查一下R505和Q60吧.

网友A:
按电路图分析,是正常的,三极管的BE结电压就是0.7伏左右,PWRBTIN是高电平有效的信号,当短接开机针时,这里变成有效的高电平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板上还有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你再摸摸板上还有没有什么元件有发热什么的

网友:
这块板开机电压是这样的,,你放下电看下。。。联想的板有些放下电就好或者电池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板上还有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你再摸摸板上还有没有什么元件有发热什么的

供电是不正常都在80%到正常值之间跳动。比如3.3-2.5跳,5V在4.2跳,12V也在跳。断电查没发现短路。南桥供电对地139欧姆

网友:
cpu供电有吗     有的话  看看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图分析,是正常的,三极管的BE结电压就是0.7伏左右,PWRBTIN是高电平有效的信号,当短接开机针时, ...

意思是说待机时Q60是导通的(C极4.55V,B极5V)?导通后PWRBTIN拉低到0,BE也导通,等于个二极管0.7总算有点明白了,感觉这二极管比MOS管还复杂。

网友:
是不是已经跑码了,有些原装机,普通诊断卡是测不到代码的。

网友:
同意,有些诊断不显示,

网友C:
先把开机电压修出来0.75被拉低了!

网友:
插上诊断卡  看下待机3。3V 是不是正常啊     能开机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开机电压修出来0.75被拉低了!

经验证此板是高电平开机,开机针0.72V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各位,我找不到方法解决了,先换板,放一边空了再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