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怎样才能缩短开机的时间?

楼主(2013-03-18):
我是一个新手  接触电脑这行  才几天       还有很多的不懂!     我和我朋友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的开机时间要2分多种  问我怎么才能缩短这时间     我跟他说我也不懂!  所以今天我发帖子 请求高手们能给我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去向鲁大师求助

网友:
这个是个长时间学习的过程,有几种操作可以实现。用360清理垃圾(是360不是电脑管家,管家是个坑爹的东西),然后360把不用的启动全部禁用,只留输入法。360卫士,声卡就可以了。还有进入设备管理器把不用的IDE接口和其它你不用的接口全禁用了,如果要用可以在打开。在把虚拟内存设置大一些,设到2048和5012,前提是你的硬空可用空间要够大。把这些做完了基本在40秒以内(也要看配置哟亲)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把不用的启动项全部禁用

网友:
主要就是开机起动项,在运行里输入MSCINFIG,选择有选择启动,在打开启动项目,开输入法CTFMON,还有你的杀毒软件360就行了,一般越少越快,也要看硬盘的速度,不是改了都快的

网友:
优化启动项,把那些开机启动的软件关掉。

网友:
还有自动启动那里的东西要去掉。

网友:
重装系统 最快

网友:
用360优化一下启动项,然后告诉他说不要太在意开机时间了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是西数的硬盘,需要进行4K对齐,否则首次开机很慢。

网友:
优化,清理垃圾。最快的是重装系统,再优化。

网友(2013-04-28):
把你的电脑上的启动项只保留输入法,系统就快了

网友:
下个系统优化软件优惠开机启动

网友:
說實話,360不是啥好東西,不推荐.
處理開機運行項,建議使用autoruns這個軟件.
入門系列的話,windows優化大師(還有么?太久沒關注了)不錯,魯大師也被360了.

网友:
用SSD硬盘,开机速度提升很明显!

网友:
不推荐360,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处,把不用的卡机启动项关闭,杀杀毒整理一下硬盘,修复一下错误,这个东西也不要太在意了,不至于跟那1分钟较劲

网友:
装个WIN8开机速度杠杠的

网友:
运行里面分别输入msconfig services.msc
把没用的关掉就好多了
具体哪些没用就要问度娘了
PS:杀毒软件也会减慢开机速度,不要多装

网友:
以上说的都不对,╮(╯▽╰)╭

网友:
装最纯净的系统,删除不常用的软件,优化系统开机速度,我想这是最好最快最实际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确定是软件的问题,再进行优化

网友:
安装360安全卫士。

网友A:
把不必要的开机启动禁止掉

网友:
把没用的开机启动项全部关了

网友:
你的路还很远,呵呵

网友:
360就可以呀,关闭启动项,

网友:
清理垃圾,优化系统,关闭不常用系统软件和程序,要是还是嫌慢,那就重装一次系统吧。

网友:
清理垃圾,优化系统,关闭不常用系统软件和程序,要是还是嫌慢,那就重装一次系统吧,装机后继续清理,升级机子硬件配置,关闭关的程序,开机时间绝对很短。

网友:
把没用的服务关掉。

网友:
360关闭一些没用的启动项

网友:
进到msconfig中,将无关的启动项目关闭就行了,还可以进到注册表里,将其他无关的项目删除。

网友:
加内存条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 用360安全卫士 优化一下 不过 360软件副作用也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