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3-03-19):
前几天接了太X61机子单用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单用电池不能开机,在插上适配器开机后再插电池能正常使用,一起插上不能开机,量电池电压10.5v左右,之前拆裸板后再上电池量电池放出来的电没过U40(图上画勾的是有观点的,画叉的是没去电的)
换u40和Q5  Q6后电压能过到U1了

量u69的工作条件供电VINT20有,vcc3m  vcc5m没有,vcc3sw有,追查U59待机芯片有供电vint20,没控制M1-on电压,再追u68发出控制脚,没断线,自身也有3sw供电 电压,在这里就不知道它发出M1-ON的几个必须条件了,还望对型号比较熟悉的大哥帮小弟分析哈,,还或许是其他地方,是我查错了还是查漏了,还望指点啊,下图是我所知的几个开机必要条件,帮分析哈,

网友:
联想片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充电电路问题,保护了

网友:
这种机子的充电电路是比较难修   看着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你 EXTPWR   和 SHUTDOWN2#  和M1_ON  M2_ON条件都测老马???

网友:
电池没坏吧?  一般查查充电电路什么的

网友:
用电池是没有3M和5M的

网友:
没有检测到吧,我这里有一个X201的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