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windows 7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我昨天接到一台联想
笔记本
做系统,windows 7的,怎么做也做不进去,后面才发现有个小隐藏分区,请问各位,这个隐藏分区起什么作用呀?我把它合并了,就能做系统了。
Windows

网友:
遇到品牌机问题 我一般都去网站问那些品牌机的在线工程师 实在不行就是400电话 这样不耽误事
这个隐藏分区应该是 联想的自带操作系统的备份分区

网友:
联想有系统承救功能,备份系统一般都是在隐藏区

网友:
这小隐藏分区 一般是联想的系统备份把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
这样的帖不是应该发到系统软件区吗?还有些装WIN8的还得把硬盘模式转成MBR才能装系统

网友:
那个是LINUX的分区 不删装不上

网友:
隐藏分区是慢麻烦的 重分区就好了或删掉

网友:
那个分区是lenovo的备份

网友:
因为品牌机在硬盘的主分区MBR后的隐藏扇区中会放有专用的恢复程序,如果你不重建MBR及清除保留扇区或者重新分区的话,即使重做系统,这部分程序不会丢失,会导致新系统启动失败!解决方法是:使用diskgenius的清除硬盘保留扇区,即可!

网友:
应该是系统还原的吧

网友:
装直接装到第二个分区应该就可以了吧,我转了很多原装机的系统。

网友:
直接把隐藏分区删掉就好了

网友:
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这个确实还需要经验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