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640M换固态硬盘速度超慢

楼主(2013-03-19):
有谁可以指点一下,我的旧
笔记本
dell inspiron 640M换了一个威刚64G的固态硬盘怎么装了XP很慢了,开始的时候很快,但用了一天后速度超级慢,还不如以前的硬盘呢,是不是硬件不支持呀
笔记本

网友:
建议装WIN7或WIN8试下!再不行检测下硬盘读写速度,如果速度很差找今后吧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
也准备入手一块固态的,不知楼主是什么牌的,什么价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