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驱动板坏了,,烦烦烦

楼主(2013-03-19):
三星P2450H驱动板坏了,修不起来,换通用的不行,换原装的没货,谁有渠道,各位大侠支招啊,急急急

网友:
通用的怎么不行了。应该是缺电压吧。改一个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
慢慢修!细心修。

网友:
淘宝有这个板子

网友:
淘宝有着板子吧

网友:
找驱动板型号,搜下某宝

网友:
通用的改不了~~~~~~~~?

网友:
通用的怎么不行   应该可以呀   是不是你的那个通用的驱动板也坏了    你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