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用鲁大师和everest检测主板问题都在70度上下,温度过高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19):
一台联想的台式机 机子比较老了06年的 型号:扬天M2660C  最近发现机子运行比较慢 打开网页很慢 所以用软件检测了一下 开机什么都不运行 只打开鲁大师或者everest 温度都在70度上下 稍微运行下程序 温度就高达89度 求教各位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
你查下主板背面有无烧黄的地方  看下 有就那一块

网友:
没有啊 我刚刚看过了 昨天下午找人维修过了 今天早上我开机试了下 温度正常了 我就想看看他维修的什么地方 结果主板前面 背面都看过了 没有看到一点维修的痕迹啊  郁闷啊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期待高手继续解答啊……

网友A:
是不是灰太多,散热不好。

网友B:
温度测试软件不是100%准确的,摸摸D壳或者排风是否很热。再确定温度是否真的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灰太多,散热不好。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之前我清理过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测试软件不是100%准确的,摸摸D壳或者排风是否很热。再确定温度是否真的过高。

手摸温度不高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重启 死机……

网友:
那你就只有去请教大神了。

网友D:
也许换过配件,然后用酒精清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摸温度不高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重启 死机……

拆机检测下散热片是否损坏,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一个是散热器接触不良,查看散热器接触是否良好,二个是检测电路有问题这个没电路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换过配件,然后用酒精清洗过

酒精清洗过也能看到点痕迹吧 我是一点也没看到 真无语 问他 他也不跟我说……

网友:
还是摸摸吧,很烫的话,加小风扇。免得跟我一样,南桥都脱焊了……

网友:
如果是 精英代工的 那款主板  有可能是CPU 座空焊·了··

网友:
换个cpu风扇 看看,不行的话再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个小问题次不跟你说,看看主板上有木有焊接元器件的痕迹或者换了配件什么的

网友:
加硅胶了没有

网友:
这问题之前也碰到过,CPU会引起温度过高的,换快CPU就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