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A2+ 温度异常自动关机

楼主(2013-03-19):
映泰TF520-A2+  温度异常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  一般是CPU温度过高 自动保护   但是我手摸了CPU散热器(散热器和CPU接触良好)  几乎不太热   但是用鲁大师测试温度压力测试或客户看电影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关机  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飘到100左右.然后自动关机.

我怀疑是温控信号有问题  就是CPU温度稍微有点高  就发出高温信号 发给南桥thermtrip信号

可能我分析错了 希望知道的朋友 帮助我一下 谢谢啊

网友:
集成桥的话一般是桥虚焊

网友:
cpu座子虚焊也会高温,看看cpu座子背面是不是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