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笔记本电流

楼主(2013-03-19):
笔记本电流 到CPU多少 内存 显卡 电流多少

网友:
待机电压是0.0几V.开机后一般要在1A左右。要跳变。笔记本不一样。电流就不一样,没有固定的电流

网友:
这个没有说一定是多少  看跳变

网友:
我也在求啊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值的,不同型号的本子电流都不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