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G开机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3-03-19):
疑难病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开开机正常运行正常  一开始怀疑是EC的问题 换过之后故障依旧  在线求救

网友:
不开机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路过随便看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没办法说

网友:
掉电后的电压时多少呢?

网友A:
这款机子多为南桥通病,但是不知道你的不开机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问题要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多为南桥通病,但是不知道你的不开机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不开机的时候接上直流电源按开机键 电源指示灯亮一下 直流电源也不上电流  但是到第二天开机就正常 每次都是一样隔一天就可以开开机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保护隔离的问题。。这个机子coms电池经常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多为南桥通病,但是不知道你的不开机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需要更换南桥吗?我的机器就是识别不得2G内存 1G可以 2g系统都装不上 也不死机  就一直卡住过不去

网友:
刷过桥旁边的程序吗

网友:
建议CPU也换一下

网友:
修过一台这个机子,这个机子的HM55桥容易出毛病,造成不开机,此机有两个程序,一个是EC,一个是SB,刷了再试也行,都尝试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