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高压条:上下两灯座,各短接个灯座后,就改成了2灯高 ...
4灯高压条:上下两灯座,各短接个灯座后,就改成了2灯高压条吗?

楼主(2013-03-19):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当然不是了

网友:
非常感谢zhangtoning 师傅指点。有何好办法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想的 太简单了 你想干嘛呢 这个有研究必要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7&ext=

网友: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因为高压都有保护电路,每路的高压输出正常才会工作,如果有一路高压过低或过高电压不平衡的话高压板就自动保护不工作了

网友:
找2脚高压条·· 不就可以了 ·· 何必麻烦··

网友:
更换灯管或者更换高压板

网友:
晕,4灯的换成2灯的,你就上2根灯管就行了撒,只是2灯没4灯的亮

网友:
有这改电路的时间还不如直接换灯管了,安全可靠

网友:
这样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