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个思路

楼主(2013-03-19):
atx电源待机电压只有0.7v 怎么修

网友:
初级辅助电源部分有电阻失效,请仔细检查。

网友:
有07v证明电源有起振,检查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撒 ,看看有无短路哦

网友:
测300V正常吗??正常修待机电路。查一下待机输出稳压管击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