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wju显示器 开机灰屏

楼主(2013-03-19):
显示器 通上电后 是灰屏,信号线拔了就闪下白屏  就黑了  ,这是什么原因  求师傅   !!!!!!

网友:
检查驱动板看看,这种情况要留意背光是否正常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代换试试,或者刷个一下程序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问题。拆了的话顺便排线也瞧瞧

网友:
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