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里的银脚连在一起了,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3-03-19):
焊盘里的银脚连在一起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
那个是同一个点吧。不然就用烙铁拖出来就好了

网友:
使用烙铁轻轻往外拖

网友:
应该是一个脚,绝缘漆脱落,所以连在一起了

网友:
最好上图看看 不行的话就用刀吧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BGA主板上的焊盘吧,这种的话你先把焊盘全托平了,再搽干净,然后用防焊油涂到两个焊盘的中间,要图的薄一点

网友:
本来相连的

网友:
把图发出来看看,不看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情况。。。。。

网友:
先试吸锡线。

网友:
正常的
最怕的是掉锡盘点.

网友:
这个要小心了,搞不好掉PAD就难搞了!用吸锡带吸干净,用绿漆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