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上下管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一张技嘉G31主板,不上CPU,下管的DS极有600左右的阻值,为什么上了真CPU。DS极导通了呢。S极是接地的,上电也有1.7左右的电压。也正常的。那为什么上CPU以后,DS极导通了呢?求解

网友:
你量的并不是完全导通的,有一定的阻止的,CPU的阻值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 CPU阻抗基本对地  所以量测当然呈导通状态

网友:
……   上cpu就会短的  这很正常   你可以看下数值    不是完全短的

网友:
你上U后,你测量的其实是CPU的阻值,并非下管DS的内阻,它并没有导通,阻值很低的,U都是这样的,以后你测量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量过,只要阻值不是1~2欧,不算对地短路的。

网友:
我量了,上了CPU,下管D级对地只有2欧,两支表笔对接是1欧。那就是说上CPU,下管D级对地只有1欧,也是正常的吧,我是新手,所以不明白,多谢。

网友:
这是正常的表现

网友:
打阻值,一般都要先拆下U的. 带U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有8 到 10 欧 的电阻  正常

网友:
有些 你上上cpu阻值是0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所指的导通,应该是上U后,万用表蜂呜档在叫,但数值显示为7-30左右,那是因为CPU是用电大户,而CPU的工作电压为1V多点,根据功率W=UI,一个60W的CPU,假如他的工作电压为1.5V,电流应该为40A,而CPU的电阻值应该为:U/I=1.5/40,由此可以看出CPU的阻值是很小的,这样可能导致了你认为他短路了。

网友:
是因为CPU 把DS之间用很小的阻值连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