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J/3kv瓷片电容,表示多大容量?

楼主(2013-03-19):
高压条的灯管座附近的27J/3kv瓷片电容,表示多大容量?谢谢指点。

网友:
没去研究过这个高压瓷片电容!一般这个很少坏的!坏了找个3KV差不多装上就OK了!

网友:
找个随便的装上去吧。换的话整对的换。

网友:
耐压3000v,容量27p。

网友:
就是27皮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