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19):
INTER  DP55KG原厂主板,装上CPU,自动重启,代码到21,反复,拿下CPU,主板不触发,,I/O换过,现象一样,请问老师们,这种状况,该如何检修?重启的时候,测量电压,都有起来,晶振两端的电压正常,主板无短路现象,只是电源插口,3.3  5V的对地阻值分别是26   13,不知道正常不?其他的330左右。谢谢。

网友:
自动上电,代码跑到21,重启。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啊,还有就是显卡,你那种应该是没检测过

网友:
插上内存,还是一样,显卡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