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R410G 开机风扇狂转 2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3-03-19):
温度和系统的可能以排除,现在就是想把温控检测给关掉,可是找了好久没找到,求高手指导

网友:
打下温控芯片的阻值和波形式。一般是靠近cpu,再找找。

网友A:
为什么确定是温控电路的事呢?把温控去掉好么?会烧东西的

网友:
刷BIOS去吧,以前碰到过

网友:
有两个BIOS,刷哪个,南北合体那有一个,EC边上也有一个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散热器接触好没有哟。没有接触好。风扇是狂转;哟。一会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确定是温控电路的事呢?把温控去掉好么?会烧东西的

可以改风扇常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散热器接触好没有哟。没有接触好。风扇是狂转;哟。一会就熄火了

CPU我放一块散热软胶上去,完成接触到了。还在软胶上用手试过温度,导热很好

网友:
不要用软胶,建议你用那种散热膏就行,
会有惊喜发现哦、、

网友(2014-12-08):
我回收了一台一样的机器 ,苦于找不到此机的改进BIOS,所以一直放在那里。这种一定要刷改进过的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