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3-19):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50G本本,拿到手下电池接电源, 嗯?没待机,开机不触发。然后听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 接上电池,一切正常。再接电流表,还是000,窃喜,电源口虚焊吧,,于是拆开,结果发现电源口正常的很,接上电源测电源口电压正常。。本人初学者,今天师父不在,,求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跟着电源进线走一下,看看电源隔离部分。

网友:
查电路 上下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电源进线走一下,看看电源隔离部分。

很不好意思的说句,这板子不会跑保隔,,,甚至连待机3 5V 都没找到。。

网友:
师傅不在更是锻炼的好机会

网友:
查电源口供电是不是有断路!

网友(2013-08-07):
ACER 的电源接口比普通的5.5*2.5(比如联想,神舟等的接口)要小一些    是不是接口弄错了

网友:
我有一台雷击了的,显示花屏,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过过,不是高低管坏就是二极管坏,这个很好个修的。我这有点难,CPU没有供电。

网友(2014-06-27):
用电池可以,那你就查下电源隔离管,量下他的G极看正不正常,我也有台4750的,3 5V全出来了,待机电流0.008-0.012不停跳,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哪短路了,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2015-10-02):
我也遇到了 同样问题

网友:
也没有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