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芯片主供脚这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03-19):
此图中24脚DCIN脚中的PC32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谁能解释下,为什么一端接DCIN,为什么一端还接电池,不要行不行?谁能简单说下此芯片工作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内部线性电压输入

网友A:
应该是耦合吧 BATT+是电池正极吗  你看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耦合吧 BATT+是电池正极吗  你看看图

确实是电池正极,电池充电和放点的引脚,有什么作用?耦合不懂,能详细解释说明下吗

网友:
这电容应该是用来滤波的,保证输入稳定。不要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
电容一般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
实际电路中这个电容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看图不能太片面了,24脚的DC IN还有其他元件呢,在PQ42的右边就有一个6521DC_IN的信号标示。

网友:
查PDF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