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SONY笔记本U口元件

楼主(2013-03-19):
SONY 笔记本Usb小板一三极管爆了,标有RS和一个横着的8字,但找不到配件,可用什么代?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上图才能知道啊,不上图不好确定

网友:
怪了,客户要着急,先把爆了的三极管拿掉,开机竟还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不及了,客人等着要。装好了竟可以用,上鼠标也可以。

那那个可能不是控制USB的??? 你测过没?是到哪的???

网友C:
要是去掉能用的话可以不装的,那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那个可能不是控制USB的??? 你测过没?是到哪的???

应该是控制U口的,这是在一个独立的小板上,也在坏的这个U口边上。爆的原因是U口被压断全部的脚,缩到里面去了,造成短路,我先把新U口换上后才发现这个三极管的一个脚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去掉能用的话可以不装的,那是起保护作用的

你说的有道理,我试了鼠标和U盘都可以用,而且特意用这个口装有系统。

网友:
如果他还是经常这个口的话,再烧就直接烧桥了

网友:
还是装滴好,以后要是再烧起来的话,那就是直接烧SB了 那就真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