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接电池可以开机,接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3-03-19):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50G本本,拿到手下电池接电源, 嗯?没待机,开机不触发。然后听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 接上电池,一切正常。再接电流表,还是000,窃喜,电源口虚焊吧,,于是拆开,结果发现电源口正常的很,接上电源测电源口电压正常。。本人初学者,今天师父不在,,求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另外补充,公共点电压应该是19V,对吧?但是貌似跑出来只有2.2V。。。

网友:
是不是ACIN啊,

网友:
楼上说详细点

网友:
保护隔离,,杀杀杀

网友:
顺着电源口往下走就可以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保隔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一般是保隔出了问题的。

网友:
我也感觉问题应该在保隔,,但是话说这板子跑不了保隔哇。。

网友:
保隔跑出来了,貌似都通着的,,但是公共点电压只有2.7V 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看下充电电路,估计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充电电路,估计是那边的问题

接上电池,公共点的电压是10V多, 所以电池那边应该是正常的吧? 保隔这边有个场管进电是19V出来只有2.6V,可以确定是那个管子坏了吗?

网友:
有个叫ACOK的信号 查一下

网友B:
直接强拉的先   试试看有问题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强拉的先   试试看有问题不

开关短接地,还是不触发。。看来只有等我师傅明天来了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短接地,还是不触发。。看来只有等我师傅明天来了搞了。。

2个mos管的g级 直接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mos管的g级 直接悬空就可以了

哈哈,修好了,谢谢你,打算照你说的把G级悬空,结果功力不到家,把G级翘掉了,正好就是我怀疑的那个管子,于是料版上拆个管子换上,插电流表,待机出来了。有戏!接着测公共点,够19V了,直接加开关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呵呵,算是歪打正着吧,,这是我学习以来,独立自主修好第一个主板电路,,虽然只是小故障,还是很值得高兴的,,谢谢哈,,

网友:
呵呵,看来第一次修好电路的主板还是很开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句,ACIN是什么啊?这个真心不懂,,求科普。。

没看明白怎么弄好的.只能佩服你的勇气,这水平也敢搞,你牛

网友:
最大的快乐时什么?就是突然把头疼的板子修好了!!!

网友:
我有台4750的机子,小电池扣下就开机正常,冷机不触发,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怎么写个已解决 是修好了吗 没修好就重点查保护隔离